iphone6 摔成这熊样儿了 还能修好!

楼主(2016-07-06):
iphone6 摔成这熊样儿了 还能修好!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机器摔过,加电短路,量测后发现通电大电流无显示。

  【维修过程】:手机拆开以后单板加电短路,电流表显示电流1.7A左右,供电电压被拉低成3.4V。整个主板发热,尤其是电源芯片发热最为严重。

  断电以后用万用表量测主板上的各路供电,发现硬盘的PP3V0_NAND供电对地短路,阻值为0。如图:

  因为这个3V电压所连电容很多,若是一个一个的拆比较费时间且没有效率,所以直接使用烧机法来找短路点,(所谓的烧机法就是用可调电源把电压调成3V一端接地一端接短路点,用可调电压的电流调节旋钮慢慢的加大电流限值,通过观察主板的哪一部分元件升温明显来判断是哪一部分的元件有问题)。

  先把PP3V0_NAND所连电容用烙铁熏上松香,然后可调电压慢慢加电流。当加到3A时发现电容C0634上的松香熔化掉,判断为此电容短路,断电后直接撬掉这个电容。如图:

  拆掉这个电容再接可调电源后电流正常,开机能显示,找一块料板在同样的位置拆下一颗电容换上,此板修复。

  因为客户手机设置有屏幕锁,所以没办法进去测其它功能,和客户沟通后原机寄回。

网友:
这故障处理的,,进水机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PP3V0_NAND电容正常使用都会坏

网友A:
摔的机器将电容摔短路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赞一个

网友:
烧机大法真是好用

网友:
最怕是烧不出来短路不发烫。

网友B:
松香法怎么用?用烙铁加松香吹不到主板上啊。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松香法怎么用?用烙铁加松香吹不到主板上啊。有没有什么技巧?

烙铁沾完松香,速度快一点。

把烙铁头放近一点,几个毫米的距离。。。

网友:
摔的机器将电容摔短路了

网友:
把电容摔短路了,很少见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烙铁沾完松香,速度快一点。

把烙铁头放近一点,几个毫米的距离。。。

直接抹一点焊膏上去就行了

网友E:
好东西,谢谢分享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怎么把电容摔短路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绝对经典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
可以看出功底深厚! 学习了

网友F:
电容短路了  摔得??

网友:
居然只坏了一个电容看来不能以貌取机

网友(2016-08-09):
谢谢月饼老师的无私奉献,松香法,没听说过,以后也试试。

网友:
这是在用的时候直接向地上搞的吧,

网友G:
老师 你描述的烧鸡法 ,(所谓的烧机法就是用可调电源把电压调成3V一端接地一端接短路点,用可调电压的电流调节旋钮慢慢的加大电流限值,)  中还需要调 电流的限值,  这个是怎么调的,

我用烧鸡法 是鳄鱼夹正极接短路点,负极 一头接地,然后电压从0开始慢慢向上调至接近该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  然后松香 ,触摸 判断!    但是从没有用过 调节电流限值,这个有什么用,怎么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师 你描述的烧鸡法 ,(所谓的烧机法就是用可调电源把电压调成3V一端接地一端接短路点,用可调电压的电流 ...

调节电压的时候 ,电流就会往上升,但是外接电源上 好像没看见有 调节电流最大限值的 按钮

网友:
厉害!  松香 烧鸡大法

网友:
还以为要来个大修呢

网友:
技术高啊,烟熏法。

网友:
维修赚钱神技之烧鸡大法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H:
学习学习,资料收藏了。多谢。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I:
这个肯定是大家的时候互相摔手机了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这也算是通病了经常碰到

网友:
用锡膏不好吗?

网友J:
电容一般不用补

网友:
基地就是基地强

网友:
前天修了一台也是摔得短路的,直接秒杀

网友:
摔成这样。。会不会修好了,用不了多久,能保证稳定吗

网友:
摔的机器将电容摔短的把

网友:
头像是女生?硬盘1.8V经常短路好几台了

网友:
菜鸟来学习下

网友(2016-09-08):
牛b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吧

网友:
真的好东西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摔都能把电容摔短路了 也是没谁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学习了

网友:
佩服  有时候看着破破烂烂的机子 头就大

网友K:
真的学会一招烧机大法呀~~用松香的融化去观察发热的元件~~!!想到这个方法的人太聪明了 哈哈  我以前都是用手触摸~~ 不过我修的是笔记本,元件没有那么密,像苹果的话这么密的话,看来也最好用此方法。看来电容挂了导致短路在手机上也是挺常见的故障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摔的机器将电容摔短路了?

你这样说。。。连我也开始不相信。了。。。

网友:
我前天也修道一个这样的,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坏,应该是通病

网友:
嗯, 不错,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老手就是牛B,轻轻松松就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抹一点焊膏上去就行了

哈哈!我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摔短路的 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样说。。。连我也开始不相信。了。。。

我怎么觉得就像是先放了一张摔得很严重的图,再配了一个大短的案例呢

网友:
楼主也是能人,,值得学习

网友:
电压不稳定也会造成电容击穿

网友:
就怕把机器烧坏了,出更多问题

网友(2016-10-14):
摔成这样居然只坏了一个电容

网友:
厉害 ,这样的机器能修好,真是个高手,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摔短路电容目前还没见到过,学习啦。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M(2016-11-17):
      感谢分享 以后修不了的可以寄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短路了  摔得??

是的。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真的学会一招烧机大法呀~~用松香的融化去观察发热的元件~~!!想到这个方法的人太聪明了 哈哈  我以前都是 ...

也可以用烧鸡电池烧,短路的电容直接烧开。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谢分享 以后修不了的可以寄过去了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也可以用烧鸡电池烧,短路的电容直接烧开。

那电流也太大了~~万一是铜皮烧断了就不好玩了 哈哈

网友:
真的很神奇,讲解的烧鸡很清楚。

网友:
换屏了吧!成本不低喽!

网友:
向高手致敬!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
摔成这样还真有点奇怪 一般都是摔掉点

网友:
之前遇到一样问题,摔的,拆了没装,后来顾客又回来了,不断进dfu,出不来,掰掉电池才开机,是6刚刚出来那会

网友:
论坛严禁回复学习学习这样的灌水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学习,资料收藏了。多谢。

这明明是维修案例,什么资料收藏,赤裸裸的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谢谢分享

这个不是东西,是维修案例,赤裸裸的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肯定是大家的时候互相摔手机了

论坛严禁灌水!请回复些有意义的文字!

网友:
只有被汽车压到才会变这熊样吧

网友:
没有修的价植了。主板是好的还可以

网友:
感觉有点奇怪,电容会被摔短路?赶巧了吧,会不会还有别的暗病?

网友:
我见过进水短路电容的。但没有遇到过摔成这样的。

网友:
摔出来的大电流和进水打电流修法一样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电容还能摔短路  我也是醉了

网友:
看看资料就蛮好蛮好

网友(2017-02-04):
你牛逼 用锡膏。。上哪短哪

网友:
又学到一招维修技巧,谢谢

网友:
捡钱的业务呀

网友:
摔机短路大法

网友:
松香大发对付手机果然!前提理论通透哦

网友:
iPhone6SPlus换屏有显示无背光维修实例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摔了的机子  能把电容摔坏 ???   不理解

网友:
学习了。。涂松香看溶化。。。。。找短路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牛B啊

网友(2017-03-23):
引用 网友A:
摔的机器将电容摔短路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容一般不用补

看是什么位置的上电容,有的可以不补,有的不行。

网友:
应该哪里短路造成电容击穿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厉害

网友:
烧机法的应用,赞个

网友:
大神果然是大神,

网友:
要是有便宜点的热成像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抹一点焊膏上去就行了

不用松香吗?。。

网友:
大神们。。 我问下。。 那比如PP3V0_NAND  不想用松香熏。。 就一个个测。。 我看了下也就这11个电容上面。。 可不可以万用表直接一个个测对地阻值。。哪个电容阻值不正常的话就是哪个问题

网友:
帅  必须加分

网友:
大师就是那么淡定的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