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微短路简单一列

楼主(2016-07-06):
机器:DELL N4110
版号:DAV02AMB8F1 REV:F
故障:待机0.06,不触发

机器徒弟拿来的,待机0.05 0.06,说是不触发。可能是开关的事。各位经常的修的看官们,能看清吧?明显故障微短路,因为DELL这系列的正常是待机0.01 0.02

造成微短的故障有这几种:1、3V 5V芯片线性短路 2、3V5V芯片本身损坏 3、用到PWM 3V 5V的芯片微短 4、MOS管本身损坏(要是说铁壳MOS管,看官兄弟估计瞬间清楚了吧)5、南桥坏

拆机打值,没有明显的异常,那就按照上面的集中情况一个个的排除。我根据经常容易出现的故障测量7脚的LDO ,阻值500多  正常,又打了所有引脚阻值,OK无异常

此时怀疑是其他芯片微短或者MOS管微短。 用手去触摸主板元器件,(这样的微短,一般是可以摸到的,芯片元器件温度明显高)
当摸到PQ24时,MOS管温度明显高。故障找到,更换上下管后,主板待机正常
加电后亮机  【是不是和铁壳MOS管的故障相似】

喜欢通杀,绝杀的兄弟,不要浮躁,多点自信。多去总结和吸收别人的经验,多想几个为什么。日积月累,终成大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君共勉

网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维修绝不仅仅是秒杀通病等

网友A:
这种微短的可以用烧鸡大法吗

网友:
悟道多年终成佛

网友:
可以用烧鸡大法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问题,大短倒是遇到过

网友:
用烧鸡法更快吧

网友B:
大白,我能说我一点看不懂么,,,,,不过知道了戴尔待机正常是0.01-0.02  已经学习谢谢大神提供素材

网友:
微短不太好查

网友:
微短路要仔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判断准确。加分

网友:
个人感觉烧鸡还是少用为好,,,毕竟不保险

网友:
微短,3V 5V 电感阻值都是120Ω,你烧哪里

网友:
维短 我一般都是慢慢排除

网友:
这是铁壳MOS管常出的问题啊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 条条框框  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牛B    修微短  很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短的可以用烧鸡大法吗

微短没法烧鸡

网友:
这种微短的烧不出来

网友:
只会修通病那是一般维修的。刚开始修的可以多研究研究,到后面就是攻坚战。

网友:
修多了就不爱通杀了

网友:
微短路不好查啊

网友:
楼主归纳的微短可能性的情况很好,收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短的可以用烧鸡大法吗

不可以,只有对地短路的地方,或者是待机大电流的才可以烧鸡

网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说的好。

网友:
今天是待机芯片发汤,不知道是哪 的问题

网友:
最后几句 太对了

网友:
小铁壳最垃圾

网友:
好方法,先摸一摸

网友:
感谢大神 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微短,总结的几点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白,我能说我一点看不懂么,,,,,不过知道了戴尔待机正常是0.01-0.02  已经学习谢谢大神提供素材

上面只是总结了一下造成微端的几种情况,给兄弟们维修微短路一个思路。
还有待机芯片烫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