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主板开机显示按f1

楼主(2016-07-06):
进bios设置后重启还是那样 刷bios也没用    软的都试过了都没用

网友:
谁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new cpu 表是你cpu

网友:
cpu不对  换个

网友:
电池有电吗?

网友:
是不是换cpu出现的这个的?有些h61用32nm的cpu没事  22nm的要刷bios

网友:
应该是CPU和BIOS的问题

网友:
报的是新CPU的,我的机器每次换CPU后就会报这个。直接跳一次下次就OK了

网友:
我想知道Cmos里的时间能保存吗?

网友:
保存下bios试试看

网友:
把风扇转速关了就好

网友:
是不是换了CPU才报错的啊 进BIOS还原一下出厂看看

网友:
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一般进BIOS 后保存一下 重启就OK了!

网友:
恢复默认试下

网友:
要进去BIOS哪里设置一下才可以吧

网友:
会不会是风扇接口装错了我以前惹到过装回就ok了

网友:
恢复下blos设置试试看

网友:
如果上面方法都不行 可以看一下主板电池是否通电

网友:
换个风扇吧,像风扇的报错

网友:
上回也遇到过 电池偏低换了电池和肖特基二极管还是一个叼样 BISO都搞了 只要不拔电源第一次就好报错

网友:
有的BIOS里有这一项设置,外设、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