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p-d3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7-06):
技嘉z87p-d3 开机掉电  再触发没反应 ,强行开机 走码正常 什么问题啊 ,这板子也没有搜到图纸

网友A:
找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大神啊。。。。。。。

找到大神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0914 还是这个大神牛b

网友:
论坛是个好地方,我修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明显的故障都是上论坛先搜索一下。哈哈

网友:
论坛是个好地方,我修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明显的故障都是上论坛先搜索一下----恩 这个办法好,

网友:
这种一看你发的故障就大概猜到是电压检测的问题

网友:
论坛很实用,资料全

网友:
这个要仔细但下上电电路,其实很容易的故障

网友:
意思是楼主  照贴子修好啦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io那边的问题吧你看一下 io5大信号

网友:
看南桥的待机供电

网友:
像是开机电路有微短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同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