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V自动开机跑码掉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6-07-06):
主板:富士康G31MV
故障:自动通电开机跑码掉电

插上电源就自动通电开机了,跑码至25 2b就掉电了,掉电后不能再通电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到掉电后绿线和开关始终为5V
I/O已经更换,故障依旧。
手摸网卡、声卡等均无发热。
5VSB、3VSB都正常,电池有3V,拿下电池依旧自动通电开机。
跳线针电压正常且跳帽位置正常。

感觉还是I/O问题 于是测量IO
IO为it8718F
75脚接开关   72脚到南桥
71脚南桥到IO  76脚IO到绿线

先测85脚RSMRST 3.3V
75脚panswh# 0V 不正常
此脚是接开关的 测开关是有5V的 说明开关脚到IO之间出了问题 于是在论坛下载了图纸

开关6脚由5VSB通过R97后直通IO
测R97两端都无电压
再测量R371有5V 说明后级拉低
打值IO的75脚发现阻值为0 短路  拆除C126贴片电容后阻值恢复正常
再次测量R97两端还是没有电压
于是测R97阻值  发现与开关脚相连一端无阻值
这说明开关脚到R97之间断线了  跑线发现到IO底下去了
本来想拆IO的 但同行说客户在等着了让我快修让他用着先
最后直接从C462飞线到C126处

顺利跑码亮机,多次开关机都正常

这板算是修复了,飞线实为应急处理,既不美观稳定性也不好,平时维修还是找出断点好点。

网友A:
原来75针IO无5V导致不开机啊

网友B:
跑线到IO底下,图看起来挺简单,实际线路走起来这么麻烦,如果不飞线,还要把IO拆了,IO底下断了还要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75针IO无5V导致不开机啊

其实就是短路和无电压导致IO一直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到IO底下,图看起来挺简单,实际线路走起来这么麻烦,如果不飞线,还要把IO拆了,IO底下断了还要飞线

对啊  但是直接飞线始终不好 太长了

网友C: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到掉电后绿线和开关始终为5V、‘’到底开关有无电压?

网友:
这种就是因为拉低了PWBTN电压导致的IO误认为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到掉电后绿线和开关始终为5V、‘’到底开关有无电压?

意思是开关针在插上电源后就一直是5V电压

网友C:
“”测R97两端都无电压“”你不是说没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R97两端都无电压“”你不是说没电压吗?

你先仔细看文章吧

网友:
楼主都说开关到I O断线啦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直接飞线  省事

网友D:
5V_SB通过R371到了开关针,R371到R97这间断线了是吧?所以开关针有电压,IO75脚没有。

网友:
为什么飞线就不经过r97了哈,直接跳过 个电阻,有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_SB通过R371到了开关针,R371到R97这间断线了是吧?所以开关针有电压,IO75脚没有。

实际板上的线路是5V_SB通过R371先到了开关针,然后开关针再到R97的。

网友E:
生意好的话直接就是飞啊 还找什么浪费时间  没有生意还可以找一下飞的话我也觉得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生意好的话直接就是飞啊 还找什么浪费时间  没有生意还可以找一下飞的话我也觉得稳定啊

嗯 有时间还是找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还是飞线来的直接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虽然比较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跑线到IO底下,图看起来挺简单,实际线路走起来这么麻烦,如果不飞线,还要把IO拆了,IO底下断了还要飞线

我觉得虽然现在修板子赚不到什么钱,不过既然修了,当然要求高点好

IO下面断线,拆IO后补好线再上IO,根本看不出来,是很完美的解决办法了。现在这样虽然也解决问题,但是实在难看,而且以后客户不小心碰断了线又得找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虽然比较长

是的 解决短路后看情况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虽然现在修板子赚不到什么钱,不过既然修了,当然要求高点好

IO下面断线,拆IO后补好线再上IO, ...

是啊 当时客户急着用 因为是打单的机子 所以应急处理而已

网友:
飞线辛苦 加分鼓励

网友H:
楼主其实可以直接测开关针的阻值的 就不会换IO走弯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楼主其实可以直接测开关针的阻值的 就不会换IO走弯路了

或者直接测开关-IO 通不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或者直接测开关-IO 通不通

明白了 简单的问题搞得有点复杂化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明白了 简单的问题搞得有点复杂化了

思路还是可以的 还有短路双重问题  已加过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还是可以的 还有短路双重问题  已加过分了

谢谢

网友J:
修到富士康很多这个故障,不过故障点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到富士康很多这个故障,不过故障点不同

确实是有很多板有这种故障 还好遇到这块有图纸

网友K:
楼主是怎么判断出是C126电容短路的?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怎么判断出是C126电容短路的?

首先换过IO 所以不会是IO问题 所以查这条线路上的元件查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又学到了一招

加个分呗

网友:
我都同意飞线好

网友:
这种板子修好用处也不是很大了

网友M:
楼主厉害啊,1分别嫌弃

网友N:
又是高手贴.这样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厉害啊,1分别嫌弃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又是高手贴.这样都行

高手不敢称,略懂皮毛而已,

网友:
有时候细节要注意,这就相当于镊子一直短接排针的故障

网友O:
飞线应该挺不了多长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飞线应该挺不了多长时间吧

当时客人急用处理的,至今没返修,稳定性肯定是不太好的

网友H:
楼主能提供下图纸吗 今天刚好来快一模一样的板 论坛搜不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提供下图纸吗 今天刚好来快一模一样的板 论坛搜不出来

论坛有的 我就是在论坛下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527-1-1.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论坛有的 我就是在论坛下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527-1-1.html

我看评论图纸的型号是G31M05  是一样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看评论图纸的型号是G31M05  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 我就是参考这图纸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一样 我就是参考这图纸修的

嗯 已经修好客人拿走了 确实一样

网友:
该飞就飞,用漆包线

网友:
是的 专门买了漆包线 事半功倍

网友:
拿硬盘数据线飞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