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E33 MS-7636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6-07-06):
V星H55M-E33 MS-7636不触发,测试触发排针的5V电压正常,南桥处32.768KHZ时钟没波,是南桥坏了吗
继续测试U25  UP7704 3vsb输出电压也没有,测试2脚的EN电压没有
图纸上标了是Q83,Q84两只小芝麻管控制的
但是测试RTCRST#信号也无
这下各位看官明白了吧

直接测试CMOS电池座发现电压没来
处理好氧化的CMOS电池座子,换了一个新电池
再上电跑码卡发现待机灯亮起了,触发排针开机脚,立马跑码直到亮机!

网友:
V星主板的问题也很多

网友:
CMOS电池座子脱焊,导致两路都没有3v待机电压给南桥,南桥确实启动条件。按时序来,确实很清晰。

网友:
是AMD的板子吗

网友:
要是一开始先测下电池电压,估计板子就是秒了吧

网友:
装机子,一般不用V星的,用华硕的多,虽然华硕的822好坏

网友:
INTEL楼主发出来了是H55,然后看RTCRST不对的,AMD的话应该是会挡代码。不会不触发的

网友:
INTEL的南桥的话RSMRST正常的话不出SLPS3的话,一般就查RTCRST和32.768

网友:
RTC电路不正常    南桥不返回S3啊   这样也可以算  RTC参于触发了吧

网友:
没看懂事什么意思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电池座子氧化也叫通病?

网友A:
就算电池没电,插下电源不是会有5VSB的供电吗经过1117不就是会给桥供电了吗,实在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电池没电,插下电源不是会有5VSB的供电吗经过1117不就是会给桥供电了吗,实在不解

是的,你首先看这里开机上电必须要电池有电这是必须的,你在看看图纸

网友:
我晕开不了机第一时间就看电池有没有电压啊还搞这么多问题

网友:
我最近都是收到映泰的板子

网友:
现在的V星主要是坏那些小电流块

网友:
我隔壁是卖V星的 下次拿来这样的板子试试  看灵不灵

网友:
看的很明白,这样的问题我砰多了

网友:
楼主,我帮你补个图,这样看起来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