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S19B300程序

楼主(2016-07-06):
屏m190mww4
主芯片SE1119LML-NT

网友:
显示器本来问题是,有背光,没有信号,在论坛下了几个程序都没有用,现在背光都没有了。

网友A:
使用的屏可能不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屏可能不对应

你的意思是说,你有主芯片一样的,但是只有屏的型号不一样的程序么?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也碰见过很多了,所以刷程序的时候我也没有备份,直接刷了,一通电发现就只有电源显示灯了,后面在论坛里也下载了几个程序,情况也一直没有变,这时,我悲剧的发现我连还原都做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也碰见过很多了,所以刷程序的时候我也没有备份,直接刷了,一通电发现就只有电源显示灯了,后 ...

三星的刷程序,要对应屏,多试几个吧。

网友:
你是在线刷的  还是离线刷的  我一般刷个几个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