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21R奇葩问题维修

楼主(2016-07-06):
      夏日炎炎,热得心慌啊!
            故障机:戴尔M421R
            故障:不跑马【奇葩问题还在后面】
                    炎热的下午一个商家拿来一个戴尔M421R 版号:       拿来插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唰唰的上去,刚跑到要亮机的电流是突然停住了,这机器显卡也容易坏,先是换了内存无果,二是加热显卡无果,再是刷BIOS【重点来了】:刷了BIOS亮机了但是貌似是WIN8模式导致现在WIN7系统不引导,进入BIOS将WIN8模式改成WIN7保存重启,NB的是改了之后又回到了刚拿过来的时候的故障了,又不跑马了,刚开始以为BIOS没刷对,又去论坛下了一个刷了之后还是一个鸟样而且不亮机,继续又刷了一个还是一样,刷了三个之后又刷第一个亮机了   但是还是需要改模式,又把模式改了  保存重启又不亮了,顿时就清不到方向了,这是为什么呢?就只有这个BIOS能亮,但是就是要改模式!问了群里的大神些没人回,之后问了同行的一个大神说让我换个桥试试,找了颗桥栽上去以为应该好了吧,特么的还是一个鸟样,没思路了,顺便把EC  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放了两天,今天拿到想到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把EC也换了,惊喜来了换了开机,耶,跟刚才开机画面不太一样,把硬盘上上去再开直接进系统了,这特么真的奇葩,刷了几个BIOS都不亮就第一个刷的能亮,但是模式一改又不开机了。

      EC     这奇葩问题算是解决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附上亮机图。

网友A:
真心奇葩啊DELL的机器真心烦

网友:
看来大胆细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奇葩啊DELL的机器真心烦

是啊,有些戴尔机器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B:
有时往往是胆大出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往往是胆大出高手啊

。。。。。。。。。

网友C:
EC的问题???也是够醉了

网友D:
看得我也醉了,第一个能亮,要改模式,最后换EC后再刷其它的几个能亮不?

网友E:
这个是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个很好的经验,。

感谢版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得我也醉了,第一个能亮,要改模式,最后换EC后再刷其它的几个能亮不?

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的问题???也是够醉了

是啊   。。。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不好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