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 431p 按F2不能进bios

楼主(2016-07-06):
在出logo前 按f2就是进不了bios设置。bios从坛子里找了个刷过 (好像版本太老),还是不行。求助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再求个最新2.18的bios程序。
宏基官网的bios程序只能在系统里刷 ,系统进不去 电池也没有了 没办法了。

网友:
是不是要按FN啊

网友:
不需要  问过售后  就是按f2

网友A:
按了F2 logo那又没啥变动 有没可能键盘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了F2 logo那又没啥变动 有没可能键盘进水?

没变化  ,换usb键盘试过 也不行。

网友:
应该是BIOS里的开启了 UEFI,uefi开机就运行 速度太快 人按不过它。求个不开启UEFI的 bios

网友:
用Universal Extractor  把官网 exe程序 提取出个bios.cap文件。这个文件有13M大 怎么提取出8m的bios

网友:
最后解决了没啊

网友:
解决了。刷了n次bios 刷错了不通电的,最后终于成功。

网友:
win8系统的话,必须要在设置-电源管理-把快速启动关掉

网友:
小小白  学习中

网友:
刷BIOS吧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