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黑屏

楼主(2016-07-06):
前天接到一台东芝 C805 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换了屏 外接都不亮  屏接口供电都是正常的,显卡加焊了没换,没辙了

网友A:
AMD的吧。干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吧。干桥看看

英特尔的大哥

网友A:
是不是暗屏啊。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暗屏啊。仔细看看

不是暗屏

网友:
测屏接口I2C总线

网友:
接口电压都有

网友(2017-07-25):
刚好遇到同样问题,知道的朋友说下,有酬谢。QQ11688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