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发现发帖加分真快· · 来来来 · ·又一次苹果 · · 这个好像在坛子里没发现··

楼主(2016-07-06):
加分·  · 加分· · · 加分· · · 看了的都加分· · 分不够用 · ·

   苹果A1466 13.3寸换屏·  ·  老鸟飘过哦·

苹果液晶屏 尤其是AIR系列的 ·基本都是屏嵌入A壳  ·  ·更换单液晶很难事· ·很多都是更换上半套
· 一般上半套的价格都是在1700左右· ·
如果换上半套  谁也会啊 · 对吧· · 那这个帖子就没有意义了· ·

好吧· 现在开始

· ·同行送一 苹果A1466  屏破了· 问我可不可以换屏 ·我说可以·  ·价格1300 · ·换单液晶· ·
同行惊讶的说· · 不是200多呗·  ··   晕·  ·  七说八说 · ·解释一大堆终于同意换· ·
上图

更换这个屏 首先得把B壳分离· ·   B壳是用胶粘住的  拆下比较困难· · 如果各位钱多 可以强行拆下·然后换个新B上上去· ·
我的做法是用风枪200度 慢慢分离的 · 过程不多说· · 有机器的话自己慢慢体会· ·  不要翘变形了 要不然恢复不了的 ·

完整分离 无变形
接下来拆单液晶· · 这里注意了· 单液晶跟A壳直接是有胶的 · ·拆也是同样的拆法 · 但是温度不能高 ·  要不然底下的偏光 变形的话· 也是比较麻烦的事···

建议把液晶跟B壳之间的胶扣掉· · 怕有碎玻璃·  ·你新屏盖下去不小心就破了 ··
还有此处千万千万千万注意 · · 背光线 · 这个断了··   你就得换上半套· ·

千万小心· ·
好了· ·  现在开始上新屏了

结果
我今天无法上传那么大的图片· · · 我去 · ·
反正绝对是换好了· · ·

换这个不难· · 胆大心细就OK · ·  · 千万别搞坏了背光· ·

老鸟看看就算了· ·   不要拍砖 ·  ··

加分· · 加分· · 加分· · 加分 ··

网友:
我发不了图片了· · · 发不了图片· ·

网友:
这种很麻烦的。线比较难插

网友:
给你加了,图片没看到啊

网友:
图呢· · 我明明看到了 · · 又没了· ·

网友:
我想问下这种屏是不是有仿的,在深圳换了一个结果跟原装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胆大心细才是硬道理

网友:
air的好换,新款的pro rt 屏的贼不好换

网友:
我都是换上半套的,单液晶的还没有换过了

网友:
这个是有很高难度的 !!! 楼主手工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