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集显,刷完BIOS后正常显示使用2小时左右关机不显

楼主(2016-07-06):
联想E430集显,刷完BIOS后正常显示使用2小时左右关机不显。。。。。。。。。。。。

如题,刷BIOS好,装机给客户拿回去。客户又拿来。说只用了两个小时就不行了
同行客户来的。心想,怎么回事,刷BIOS好的机子,老子重来没碰到这种问题。这么快就又坏的。。。。。。
叫客户留机,拆机,电流还是正常0.96A不显示。再刷BIOS又OK了。
再拿回去,下午客户又来电话说老子又不行了。我的天呀,这是要闹哪样呀,心中一万个草你马。这次叫客户电池,电源一起拿过来。
到底是什么回事哦,刷BIOS又好了。现在实在头疼。测试久点吧。。。。。。。。。。。
请教大神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是怎么样搞好的,谢谢大家能分享多点经验
这个要修的话,我还真没头绪从何处查起,请教大神们了,多多给点意建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程序又掉数据了,换个芯片重写。

网友B:
是刷BIOS时吹到桥了吧

网友C:
我去,也太奇葩了这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程序又掉数据了,换个芯片重写。

今天想换芯片刷的,换别的芯片刷上去了。开机电流只到0.2A反复,不显示。换原来芯片刷同样程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刷BIOS时吹到桥了吧

不会的,确定是BIOS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去,也太奇葩了这故障。。

所以才救大神们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所以才救大神们指教

集显我没确定好的 独显的发个给你应该可以用  u6取下不要装  只刷u5

E430 U5.z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我没确定好的 独显的发个给你应该可以用  u6取下不要装  只刷u5

谢谢兄弟

网友E:
这种问题还没有碰到过,换个BIOS芯片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还没有碰到过,换个BIOS芯片看下

现在在我这里试一下午没事,让客户拿回去了,看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今天想换芯片刷的,换别的芯片刷上去了。开机电流只到0.2A反复,不显示。换原来芯片刷同样程序显示

换个芯片找下 修改后的BIOS刷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芯片找下 修改后的BIOS刷写试试

好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