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不发出PWRBTN

楼主(2016-07-06):
一台二手机器。dell5421 .故障不通电。测试有3V  5V .经过检测发觉是PWRBTN 按开关无跳变。以为BIOS坏了刷之。故障依旧。。测试BIOS一脚瞬间又波形。。又怀疑EC坏了。。换了还是一样。。EC的复位。LID都正常。AC_IN也是低。都正常。。搞了半天都不知道什么坏了。最后测试AC_PRESENT 为低。正常情况应该为高。拉一根线。还是低。看到这个型号桥。EC 那么就只有桥没工作和EC不正常产生。由于EC已经换了。就查。桥的条件。VCCRTC ..RTCRST 都正常。32.768也有波。。最后发觉R2128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V左右。现在0v.一位是C2103漏电。换了。还是没电。到此判断桥坏。 R2128是SRTCRST信号。。果断换了一个SLJ8C上去。机器完美亮机。

网友A:
这种板子料号好难找的

网友:
LIJUN911025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修机器还是细心为第一呀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一样的,没搞定。。

网友:
桥短路造成RTC电压没有,

网友:
RTC VCC没电,

网友:
以前记得好像有一款华硕的也是这问题。。。RTC没电压导致不开机。。。。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差不多的,给退了。。。

网友:
好像RTC电路坏的这种桥很多啊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技术很高, 学习了,

网友:
不触发的还得测试仔细,

网友:
路过学习高手的修机思路

网友:
思路可以,学习了

网友:
还是得仔细!!

网友:
不是仔细,是楼主技术到位哦

网友:
RTC 故障很怪,有时加焊南桥,就可以好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一样的

网友:
srtcrst#是桥rtc复位的其中一个没有高电平也不会触发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料号好难找的

金馆长说的对啊

网友:
现在的桥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