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进水维修和IBM X240 网桥损坏

楼主(2016-07-06):
型号ELL M4040和IBM X240
版号:纬创DV14和NM-A091
故障:进水微短和  网桥坏

两台机器,M4040修了半个月,网桥坏的X240是请教同行后维修的。

先从简单的X240来吧。

网桥上有黑色贴纸,论坛里有大神说这个有名次叫做:麦拉
同事撕下来时,搞坏了。
我打算直接换个芯片算了。但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机器比较新。去买芯片也没有。但是同行说这个可以调,里面是线圈。
那我就按照电路图直接飞线了1--24 2--23 3--22  这样的脚位直接飞线,测试有线上网OK。【上网图没拍】

另外一台DELL M4040 进水机,这个进水比较严重,先来张待机芯片飞线图

清理完毕后,打值无异常,上电发现公共点没有19V PU4002  G极19V,明显是不过保护隔离,且受控PWR_CHG_ACOK,再追查受控于AC_IN#,信号来自于充放电芯片,仔细看芯片烧了个洞,更换芯片后OK,公共点有19V了

测量3V电感,电压一直在跳,这种跳一般是开启或者19V在跳。追查是EN开启在跳,来源于PQ4102

图纸要么是3V_5V_EN有问题,要么是PQ4102坏,查3V_5V_EN无异常,更换PQ4102,EN不跳了,3V 5V正常产生。
上电到0.6左右不动了(忘拍电流,具体忘记了)
打内存SMBUS波形不正常,图片乱了,就是类似这样的波形,一直在循环,明显就是内存不错,因为正常的波形是南桥抓取内存【先来一点波形】,再与内存通讯【隔一点,有密集的波形】,最后来一段波形是过内存。正常过完内存,就不会从SMBUS总线进行数据交换了,也就没有波形了。   这些是自己总结的,新手,多谅解

判断是南桥坏,更换南桥后OK,SMBUS波形也OK了

正常亮机,至此维修完毕

说点题外话,这个机器修好用了半个月,修好后用了半天坏了,本来想剪个3V 5V板,移植一下。但是考虑到稳定性,对方又是熟悉的人,索性直接让他换板或者买新机了。

这个维修陪大了,一个桥,3个待机芯片,1个充放电芯片。但是自己对内存波形,有了更加的了解。对于以后修这样的进水机,多一份教训吧

网友A:
是不是还有断线没补好呢,进水的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经验啊

网友:
楼主的水平总是徘徊在A与C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有断线没补好呢,进水的

应该是补完了,仔细看了好几遍

网友:
不错不错,简易维修赚钱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费那么多线

网友:
网桥坏了,网卡芯片没坏?

网友B:
楼主的放大镜的电子不好用吧

网友:
51125A飞线10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放大镜的电子不好用吧

还行吧。习惯了

网友:
楼主你的示波器有没有单次触发功能

网友C:
楼主网桥是怎么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网桥是怎么坏的?

同事拆机,撕黑胶纸  撕坏的

网友(2020-04-29):
飞线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