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影驰GTX650 虎将

楼主(2016-07-06):
  故障、 不亮
加焊过主芯片,刷过BIOS  现在在有的板子上可以点亮。有的板子上不行。 目测,小板都不能点亮,不带集显的大板可以亮

总的来说。现在就是不带集显的主板可以点亮,带集显的板子点不亮、  问题肯定在这块显卡上。

怎么整?

网友:
查PCIE16对电容

网友:
3Q, 有一个电容掉了。真心不会修这种玩意。

网友A:
这个是PCIE X16的带宽被破坏了, 只有X8  X4   X2或者X1的带宽,主板检测一次不成功 自动跑集成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CIE X16的带宽被破坏了, 只有X8  X4   X2或者X1的带宽,主板检测一次不成功 自动跑集成显卡了

谢谢,维修这条路,还有很长路要走。。

网友:
活到老 学到老

网友:
修好了?   掉了一个电容

网友:
众人皆醉我独醒,我是疯子我怕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