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电脑开机告别黑屏的妙招

楼主(2016-07-06):
  电脑开机黑屏是十分常见的电脑故障,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电脑开机后黑屏!也就是电脑开机正常,但进入系统就黑屏了,小编也遇到过好几次类似问题,比如有一次是新系统,可能驱动兼容不是很好,装完系统与驱动,一进系统就黑屏,后面不安装系统自带驱动即解决了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小编汇总了以下开机后黑屏的解决办法:

  一、检查电力供电,电脑电源,电源接口

  1、检查机箱电源的接口和电源线是否完好,如果接口和电源线有破损、断裂应当及时更换。

  2、检查主板电源线插口,如果没有破损就将插口拔出再插入,按下电源开关时,轻轻拨动电源线看是否有反应,来判断是否是因为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焊点松脱导致电源没有接通。

  3、采用替换法,将这台电源换到其他的机器上试试,同样也可以用一个好的电源接到机器上看是否能启动以判断电源的好坏。特别注意检查电源上的开关是否接通,有些电源是带有开关的。

  二、采用最小系统法

  1、将主板取下来,先用毛刷(质量要好,绝不能脱毛,小编曾经遇到因为毛刷脱掉的毛掉入显卡插槽引起显卡不工作而黑屏的人为故障)进行清洁,不过最好用吹风的冷风档吹一吹,用皮老虎也行,这样清洁后,很多因为灰尘而引起的故障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

  2、将CPU,内存条,显卡插上,看机器是否点亮。同时可以采用替换法,将好的CPU、内存条和显卡插上测试,以判断故障所在。这时对于一些有关CPU的跳线(硬跳线)要特别注意是否设置正确。特别是在升级CPU的情况下,要先看看主板是否支持新CPU。以免电压设置过高将CPU烧坏。

  3、如果在最小系统下,机器仍然不亮,而又确定了CPU(跳线设置也正确)、显卡、内存条都完好的情况下,就应该怀疑主板的问题了。

  电脑死机的14种情况判断码

  每一个使用电脑的人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死机的问题,下列是常见的死机情况,以供大家参考:

  ①板、卡接触不良、松动,或者板上的插槽坏了,或者显示卡、内存等配件是坏的,导致显示器不亮。

  ②电压起伏太大,造成板、卡上电流或大或小,有时会损坏硬件。所以选择一款能够起到超电压保护的电源至关重要,或者加稳压器。

  ③打印机、刻录机、扫描仪等外设已坏,即插即用的技术使系统在启动时检测这些设备导致死机。

  ④超频超过火了,有时显示器不亮,有时是进入系统后死机,严重者会导致CPU被烧坏。

  ⑤如果主机运行正常,也有硬盘运行的声音,但显示器不亮,可能是显示器坏了,或者是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好或是坏的,也有可能是显示器电源未插。

  ⑥开机只听见“嘀、嘀”的单声长声,估计是内存的问题,换个插槽试试,仍不行的话,可能是内存坏了。

  ⑦Windows95、98系统需要把硬盘一部分作为虚拟内存,硬盘剩余空间太小,也会导致死机。

  ⑧病毒导致死机。

  ⑨软件的Bug导致死机。

  ⑩运行软件互相冲突,如16位与32位软件同时运行可能造成死机。

  ⑪上网时,黑客侵入。

  ⑫系统System等子目录中链文件.Dll丢失,造成Windows系统瘫痪。

  错误修改了系统注册表信息,造成Windows系统不能启动。

  机器运行速度太慢,造成死机的假象。

  电脑的使用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及平时的护理工作,你好好对待电脑,它也就会好好运行,不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