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 进水机 不过保护隔离简单维修

楼主(2016-07-06):
主角 g50-80 板号如图

nm-a361  进水机 插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没反应 拆机裸板插电源无待机 不过保护隔离 没有这个图纸找到个nm-271 g50-70的图纸保护隔离一样的芯片代号一样

测pq307  5脚0v  没有pacin 找到pacin来源于pq998

在5脚电压正常下由bq24737_vdd分压得来 实测bq24737_vdd 0v

bq24737_vdd是充电芯片24737 得到主供电 并且6脚得来分压电压正常下发出的 测得20脚 vcc 0v pr308正常无断路 2脚来源于p2电压 p2电压正常说明断线 仔细一看找到地方刮开找个铜线连上

开机ok交差

网友:
这个机器还在保内的了,进水就没办法了,现在遇到 的好少

网友:
楼主的水平总是徘徊在A与C之间

网友:
这自己隔离保护电路还是用acoff,

网友:
还好不是很严重

网友:
分析的有说服力

网友:
进水机器一定要观察仔细,断线腐蚀

网友:
G50-80有待机不触发,BIOS刷过了IO换过了,求高手帮忙

网友:
联想G50-80有待机不触发,BIOS刷过了

网友:
刚来到一个,G50-80进水,去售后不包了,15年的机器,刚刚搞定,10分钟,也是保护隔离不过,PQ302不输出,查充放电芯片24737主攻电没有直接连线,简单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