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2A55-M lk2 plus 插SATA设备不开机

楼主(2016-07-06):
ASUS F2A55-M lk2 plus 插SATA设备不开机,拔掉所有SATA就能正常开机进PE,并且硬盘或者光驱插SATA1可以跑码到73,插SATA234不跑码!
不开机

网友:
顶起来 求大神

网友:
哦哦知道了,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到最新版本不管用。一样的故障!

网友:
测试一下SATA口的供电 和数据线的对地值看看

网友:
是BIOS吧,应该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