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变压器绕制的师傅进,帮助我一下,谢谢

楼主(2016-07-06):
一直不明白左图上变压器的结构,好多抽头是怎么绕制的,只知道可以实现不同的电压输出
请问一下是不是将右边两个变压器接在一起 是不是就相当于左图

多个抽头 是不是就是将几困线圈 首尾相连 就得到了多抽头?

网友:
对,就是这样了!

网友:
带点的叫同名端,即初級与次级相位相同的!

网友:
这个要有头与尾的区别的,不能错

网友:
我没听明白???

网友:
也就是说,你要注意同名端与异名端,,,

网友:
左边的可以理解为把右边的两个连在一起。

网友:
源板输出不正常,这个跟全黑关系不大吧!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网友:
要绕对方向 向一个方向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