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触发不上电,SUSP# 偏低

楼主(2016-07-06):
G480 触发不上电,SUSP# 偏低, 断开EC 脚  测试 EC 输出3.3V 说明EC 没问题, 和SUSP# 相关的都断开  ,多次断开EC脚 引脚断了,从SYSON 飞线, 还好最后机子还是亮了 省的还EC了

网友A:
EC脚都断了还能接到线,楼主是修手机的吧

网友:
这线飞的 有点意思

网友:
一个6聊得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这样也行吗,能同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脚都断了还能接到线,楼主是修手机的吧

从SYSON 飞的 线吧   没有清楚图片

网友:
过程简单,经验一般,飞线技术牛叉,汇报完毕

网友:
呵呵   还真没有试过这样分线

网友C:
飞了那么多线  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牛人就是这样诞生

网友:
飞这么远。。。。。。基础可以啊

网友D:
ec断掉的脚位怎么办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断掉的脚位怎么办的啊。

我帖子 没编辑好  没时间弄  是从SYSON 飞的 ,帖子也写了从SYSON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了那么多线  没有说清楚啊

就是把 SUSP# 连接的都断开,  连到SYSON 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吗,能同步吗

时序上好像没什么冲突,  反正机子亮了 测试一天 没问题 准备收钱

网友:
兄弟是换EC不是还EC

网友:
楼主厉害,不管怎么修,修好是关键

网友:
拉斯维加斯实力嘲讽一波

网友:
楼主基础可以

网友:
飞线技术很精湛啊,值得研究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疑惑

网友:
芯片钱省啦

网友:
修的不错,时序很熟悉啊

网友:
l楼主维修很厉害啊看着就觉得牛

网友:
飞线高手啊 哈哈

网友E:
这样子飞线,能不能正常使用
lxplhy
测试一天没问题
详情

网友:
具体原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子飞线,能不能正常使用
测试一天没问题

网友:
这样飞线,没有什么后仪症吧?

网友:
代用信号..

网友:
休眠,待机有影响不?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