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 741g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6-07-06):
宏基4 741g不定时黑屏 只能关机 在开还是一会黑屏
黑屏

网友:
应该是不定时关机吧 ?先简单查下 散热 供电等

网友:
黑屏,楼主意思机器是能亮的,就是屏不定时会黑吗?有换过屏测试吗?外接正常吗??

网友:
修好了 换的n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