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R1.01 USB全部不能用,这个时钟正常吗?

楼主(2016-07-06):
M5A78L-M LX3 R1.01 USB全部不能用,供电正常, 48m的时钟正常吗? 这就是时钟芯片发给桥的一对usb时钟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时钟芯片发给桥的48m时钟不正常导致的,我是将时钟芯片12脚相连的电阻拆掉,电阻旁边就是发给io的时钟,(时钟芯片13脚的电阻)用一坨锡连起来,所有的USB就都可以用了,感谢感谢e75xiuli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好像usb 就只一个吧,不是一对吧
另一个48兆是给io的吧
如果下面那个是给usb的 那肯定就不正常了
你也没有提供你测试是什么脚

网友A:
花了15下载分找到你的点位图
发现是时钟芯片12脚是输出usb时钟的
13脚是输出给IO芯片的48兆时钟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的,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了15下载分找到你的点位图
发现是时钟芯片12脚是输出usb时钟的
13脚是输出给IO芯片的48兆时钟

好像就是USB的时钟不正常,12脚不正常,会不会是桥拉低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USB的时钟不正常,12脚不正常,会不会是桥拉低了呢

这个是有可能的, 好像是通过一个电阻过去的
你看是不是可以把那个电阻先拆掉
然后测试 12脚看有时钟了不
你懂的
这样就把桥或者是不是时钟问题分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USB的时钟不正常,12脚不正常,会不会是桥拉低了呢

不过看点位图
感觉先查查外围元件更好点
我给你截的有关联的三张图

时钟ic 通过 CR47输出 ,还经过时钟ic 附近的CC47, 南桥附近的SC54滤波,如果是拉低的几率来说两电容最可能的。

时钟旁边的CC47,电容上面的端点是接地。

南桥附近的SC54,电容也是上端点是接地。

直接打CR47两端对地阻值应该很快分辨出是什么问题。至于电容可以拆掉继续看对地阻值的,你懂的。

有图纸是好办,我手上有几张主板找不到图纸,又涉及信号级的就是麻烦,比如手上一张GA-880GA-UD3H REV 3.1 估计上家维修做了手脚什么的,反正处理了不少应该是上家的或者上上家人为故障点不说,还有个隐藏的更深问题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看点位图
感觉先查查外围元件更好点
我给你截的有关联的三张图

谢谢你,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时钟芯片发给桥的48m时钟不正常导致的,我是将时钟芯片相连的电阻拆掉,电阻旁边就是发给io的时钟,用一坨锡连起来,所以的USB都可以用了,感谢感谢e75xiuli大侠,大侠加下你QQ吧 我qq18042050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时钟芯片发给桥的48m时钟不正常导致的,我是将时钟芯片相连的电阻拆掉,电 ...

简单粗暴的方式啊
有效就对

网友:
你运气真好啊  碰到大神 一对一进行维修指导

网友:
公用一下哦不错学习了

网友:
哇塞这也行 又学到一招了 已加分

网友C:
原来时钟和usb也有关系的呀刚刚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时钟和usb也有关系的呀刚刚知道

桥的USb模块需48兆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