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20曲折维修

楼主(2016-07-06):
Think E420不加电,拆机发现没修过                                。 这里我要说一下因为这款机器的通病是D95280所以好多维修人员看到这个芯片第一反应就是换,虽然是通病但也不要盲目的换,换不好的话会引来很多麻烦,这个芯片假的也有而且换的时候如果虚焊会导致3.3v 5v场管悬空 19v 会把后期好多芯片烧坏特别是南桥。测5v电感对地阻值20欧,显然5v短路(红表笔对地3.3v 1.6k,5v 0.9k 这是正常阻值)。5v电感断开测试 是后期负载短路,用可调电源电压调到5v 强加电烧,发现usb 供电芯片u6101 ,u5701坏       , 拆掉该芯片测5v阻值正常,加电3.3v 5v 还不出,D95280微烫,更换一个全新改良的D95280,3.3v 5v 出来 了但不开机。这里要说一下e420 第一次是自动上电的,这时如果主板正常的话应该自动开机显示的。装上cmos电池 开一次机后就不会自动开机了3.3v 5v 会瞬间出来一下然后就没有了,按开机键开机后3.3v 5v 才出来。此时再看电源口的小绿灯不亮,正常情况下这个灯该亮的,而这个灯是受ec控制的, 测ec工作条件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 那就换ec试试。更换NCPE795(最好是用有铅锡丝把ec引脚加焊下这样ec更容易拆下来)这个芯片内部不带程序。再次上电测试,电流上去了开机了(心里小激动),但是电流到0.4A停止不动了。不会吧!还有问题,耐下心来测各个电感,发现cpu电压无, 查pu4201 en是pu4801 的pg信号
测pl4801无电压自然pg信号无,查pu4801条件正常,更换pu4801 rt8208,再次测试电流上去了超过1安而且来回波动,接屏久违的think pad 图标显示了,到此全部维修结束。码了这么多字望各位加点分谢谢!

网友A:
一波三折啊,不过这个机器还是D95280坏的较多

网友:
这么多问题 是在考验耐性的

网友:
能坏这么多芯片也是少见啊还是一修

网友:
我手里有个跟着故障差不多,PL4401没电压

网友:
楼主的机器到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波三折啊,不过这个机器还是D95280坏的较多

D95280就是个通病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修好待机再修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