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上面楼主,你的BIOS不能用,不断重启,我原来故障可以显示就是卡LOGO,不能用的东西不要传上去,你们下载的时候要注意了,被这个楼主害惨了
卡LOGO

网友:
上面的楼主是哪个???

网友:
亮机备份的在别的机器不一定亮,原厂别通过电的BIOS才可以

网友:
备份bios不好用的 要会修改才行

网友:
上面楼主--是哪个?
卡LOGO不一定是BIOS问题,下载BIOS还需要看清板号、配置信息。ACER的可以官网下载合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