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充电BQ25A大电流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06):
客户拿来是主板大短路,拆开后发现充电芯片BQ25A一边已经烧焦,没办法清洗干净,烧的黑窟窿涂绿油,飞线。弄好后在插电待机正常,开机正常,最后插电池试一插发现充电电流4.5A,这显然试不对的。一般充电电流大有的是电池和适配器隔离管击穿,有的是充电电压高会引起这种现象,这个机器经测试这两个地方都正常,但是充电电流就是4.5A,后来想想既然充电芯片烧焦了,那隔离保护经长时间大电流会不会有问题呢,一查果然发现第一个隔离管击穿了,插电测试击穿的第一个隔离管控制电压为19V,大家知道N沟道MOS管作为隔离管的话开启电压至少应该在24V以上,19V开启显然不能完全导通,更换后开启电压变成了24V,充电电流也降到了1.25A,至此维修结束。但有个问题我始终没想通,为什么隔离管击穿会导致充电电流4.5A呢,请高手看到后解释一下

网友A:
第一个隔离管击穿了,保护隔离就不受控了,第一个都击穿了,适配器电流过了第一个隔离管,就会经过第二个隔离管内部体二极管流向公共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隔离管击穿了,保护隔离就不受控了,第一个都击穿了,适配器电流过了第一个隔离管,就会经过第二个隔 ...

点位图是是第一个隔离是5678进123出,第二个是123进5678出,但都是N沟道,一般123进的不是都是P沟道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是是第一个隔离是5678进123出,第二个是123进5678出,但都是N沟道,一般123进的不是都是P沟道的吗

给你载了一张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没完全导通,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载了一张图看看

懂了,第二个隔离管如果是19V控制的话其实根本就没导通,只是内部二极管的正向电流,但是为什么会导致充电电流4.5A呢

网友:
123 5678都可做进或出 没烧电池就不错了

网友C:
简单理解就是  第一个管击穿  保护隔离失去了作用  带电池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理解就是  第一个管击穿  保护隔离失去了作用  带电池大电流

请问版主为什么光是充电的时候会大电流,其他没影响呢,他就是个隔离管

网友:
保护隔离管烧了,直接导通了,前面没加保险管,要不也不会烧到后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