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 风扇报错自动掉电维修

楼主(2016-07-06):
同行拆机送来ThinkPad X200 说风扇报错
插电触发亮机   屏幕显示FUN PWOER  然后自动掉电
好吧 看到故障了 修吧 ,
拿起万用表 测风扇接口   电压一直跳变 1V   3V   5V  又 1V  3 V  5V   (电压一直在眺
好吧 查图纸

VCC5B  导通通过U13  给风扇接口供电
电压一直跳变 肯定是G级电压在跳变才能导致D级电压跳变
查G级电压  是FUN_ON

连接SMC    THINKPAD 机器的SMC是BGA封装所以自己懒的弄    最讨厌直球还没在没钢网的情况下
所以想改电路 把G级电压拉低 让DS 自导同,结果!!!  F1保险坏了, 风扇还常转  时不时报错,!
本着对维修的职业态度,绝定干SMC (哪想到一个报错还让我一个球一个球往上摆!!)
值吧

故事的最后是我花了一个小时把这个机器修好了,
我讨厌直球!
没下载分了 ,下载点东西太难受了!
各位加点分吧

post_deleted

网友:
加分了,兄弟,直球不错啦

网友:
你是说 EC虚焊还是什么,

网友:
今天值了两个现存。。讨厌的很。

网友:
感觉不用焊台bga也挺好做的

网友:
珠不多,还是好植的

网友:
过路看下 受教了

网友:
这个还好了 10分钟 最多就值好了  当年手值775CPU座的时候 那才叫痛苦

网友:
我也讨厌植球,特别没有模具。一万个。。。。。。。。。。。。

网友A:
弱弱的问下SMC是EC吗,是换了芯片,还是重新植珠。是虚焊了吗

网友:
很好     帮你加分了

网友:
植球是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SMC是EC吗,是换了芯片,还是重新植珠。是虚焊了吗

smc  就是ec啊

网友:
球又不多,几分钟的事

网友:
话说就这几个珠子,叫啥叫,你植过苹果的桥的珠子没,推到你爽翻天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没钢网都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想给你加分可惜我也没分啊。下载东西太费劲了。

多发一些优质的帖子,多活跃论坛(参与有意义的回复)很快就可以提升权限

网友:
拆装机加维修时间一个小时算是快的了

网友:
ThinkPad的时序难懂,觉的ThinkPad的笔记本难修

网友:
准备几个万能钢网不就完了吗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知道多大的珠子的啊

网友:
请问LZ这个植球收多少钱,技术真心不错

网友D:
主要是分析得很不错。。知道是EC的问题,然后运气好。EC没有坏重新直球就好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个报错的  改了下  只要不重启不会报错  客户勉强接受

网友E:
想不通为什么你拉低g级没用

网友:
现在有好多的都是BUA封装的芯片所以多练练值球是好事

网友:
没点耐心是植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Q15拆了,CE直连不行吗!

EC电压在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知道多大的珠子的啊

看间距啊, 我没太注意 但普遍都是0.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分析得很不错。。知道是EC的问题,然后运气好。EC没有坏重新直球就好了。

我上面没有写, 其实我是换了,这个SMC 带程序的, 正好我们有料板摘下来重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不通为什么你拉低g级没用

因为之前 保险换了 ,拉低G级就是常转了, 机器还是时不时报错, 客户不同意所以才换SMC的

网友:
楼主没有换过风扇试一试吗

网友:
对我收获很大啊

网友:
发帖不易  看贴要加分的    已加分了

网友:
同行拆机送来ThinkPad X200 说风扇报错
插电触发亮机   屏幕显示FUN PWOER  然后自动掉电
好吧 看到故障了 修吧 ,
拿起万用表 测风扇接口   电压一直跳变 1V   3V   5V  又 1V  3 V  5V   (电压一直在眺
好吧 查图纸

VCC5B  导通通过U13  给风扇接口供电
电压一直跳变 肯定是G级电压在跳变才能导致D级电压跳变
查G级电压  是FUN_ON

连接SMC    THINKPAD 机器的SMC是BGA封装所以自己懒的弄    最讨厌直球还没在没钢网的情况下
所以想改电路 把G级电压拉低 让DS 自导同,结果!!!  F1保险坏了, 风扇还常转  时不时报错,!
本着对维修的职业态度,绝定干SMC (哪想到一个报错还让我一个球一个球往上摆!!)
值吧

故事的最后是我花了一个小时把这个机器修好了,
我讨厌直球!
没下载分了 ,下载点东西太难受了!
各位加点分吧

网友F:
把Q15拆了,CE直连不行吗!

网友:
这个是好难遇到的问题   楼主辛苦

网友:
问题能解决就可以了,就怕查不到问题

网友:
这个真不大好弄

网友:
植球很费劲啊

网友:
     楼主很厉害哦      没钢网都还坚持摆     最讨厌摆株了

网友:
技术含量不高,楼主职业道德不错。

网友:
同行不是做维修的吧,给你加分。

网友:
重植???? 如果没换芯片 加焊也行吧

网友:
好老的机器,没动力

网友:
好不翱屏蔽呢

网友:
这个EC的珠子是多大的,,苹果的EC也是BGA封装的,0.3的求,太J8难搞了,

网友:
一般都是懒办法,这个植株还好不多

网友G:
拿起万用表 测风扇接口 不是应该先去检查风扇吗
这个SMC 你是用原来的重值的?? 还是换了一个

网友:
是换了ec,还是原来的拆下来重置,如果重植可以的话,加焊也应该有机会哦

网友:
是虚焊还是换新呀

网友H:
‘’让DS 自导同,结果!!!  F1保险坏了, 风扇还常转  时不时报错,!‘’ 这句话没看明白?

网友:
做维修的,怎么没有工具呢?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顺便给自己加分

网友:
IBM的机子有时候改电路也会报错吧?

网友:
楼主是F4保险坏了吗,新手,不用钢网植还没有成功过。

网友:
这么大点bga

网友:
那个SMC空焊?

网友:
还好吧锡珠不是很多

网友:
这个比775做  好直多了

网友:
菜鸟路过 给楼主加分

网友I:
怎么不先加焊呢,植珠是很累,主要是很伤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不先加焊呢,植珠是很累,主要是很伤眼睛

加焊不管用  电压跳变基本都是I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起万用表 测风扇接口 不是应该先去检查风扇吗
这个SMC 你是用原来的重值的?? 还是换了一个

肯定不会是风扇  那么简单的故障不至于送到我们这里来
SMC 换了一个正好有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让DS 自导同,结果!!!  F1保险坏了, 风扇还常转  时不时报错,!‘’ 这句话没看明白?

我改常转但是 报错 在查电路 给保险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