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 IPM31 REV1.01G

楼主(2016-07-06):
不触发,换南桥 型号是INTELNH82801GB,测供电

一个别致的疯子 -2 发帖不要发一句话

网友:
各供电正常,CPU在工作那测时钟怎么测。我知道在PCI槽b16脚测时钟1.8v正常,复位在A15脚测3.3v正常。pci e测量a11脚复位电压总跳变,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时钟灯也常亮,就是不跑码,不插内存不报警,放过电,还有就是BIOS上的测量电压有两脚电压为0.8v和0.7v左右,接下来怎么测量,BIOS不用考虑,

网友:
要表达什么呢

uog

网友:
新人第一次发帖,表达不是很清楚,就是接下来怎么测CPU已经在工作了,还不跑码

网友:
有人回帖吗、多顶顶

网友:
BIOS的哪两个脚电压 0.7  08 的   如果是7 8 脚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