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60AX笔记本USB故障

楼主(2016-07-06):
   一台联想G460AX笔记本,遭雷击后发现所有USB端口失灵,USB口供电正常。寻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换南桥,看一下网卡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南桥问题,干南桥

网友A:
先把网卡拆掉   如果没好  再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网卡拆掉   如果没好  再干南桥

确实桥坏了,已经换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