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A-8861p LOGO掉电

楼主(2016-07-06):
LOGO亮一下就灭掉,修时去掉开关板不灭。判断开关按钮不量,换掉故障解决。

网友:
就这样嘛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看来这类故障很常见啊!

网友:
言简意赅

网友:
先排除开关板

网友:
楼主你这也太简洁了吧

网友A:
上图看看,这样说台简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这样说台简洁了

这么还有什么图好上的,感觉这个应该不用发贴出来,,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你这个应该说四秒掉电,呵呵

网友:
开关板有电容短路吗

网友:
亮一下就关的问题开关坏的多

网友:
开关按钮不量是个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还有什么图好上的,感觉这个应该不用发贴出来,,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楼主一语破的,也是需要水平的!

网友:
是的   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