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宝和焊锡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06):
请教下焊宝和焊锡膏有什么区别?

网友:
感觉在拆件时用焊宝可以加速焊锡融化,脱锡时用焊锡膏更容易脱些,但用焊锡膏脱完锡后板子不是很好清洗

网友:
大家在平常焊接、脱锡、拆件时都是怎么选择使用的?谢谢

网友A:
不用黑的那个  时间长了烙铁头容易氧化,做bga植株焊膏很重要

网友:
还是买基地淘宝店百元左右的吧,活性好,做BGA成功率高,黑的那种,根本不能用,漏电的。

网友B:
焊锡膏对于我们基本无用,好像还有腐蚀,要用焊宝,助焊剂或BGA焊膏

网友:
焊接普通元件的时候 就用普通的焊膏就行   做BGA的话  还是买专用焊膏

网友:
焊电源板元件用多垃圾的都没事,焊芯片就得用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黑的那个  时间长了烙铁头容易氧化,做bga植株焊膏很重要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锡膏对于我们基本无用,好像还有腐蚀,要用焊宝,助焊剂或BGA焊膏

谢谢。焊宝和助焊剂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焊宝和助焊剂有什么区别?

你图片上的2款,只建议烙铁焊接使用,如果是BGA,建议还是用好点的。

网友:
焊锡膏腐蚀性太严重 不适合PCB板 适合金属焊接 焊宝专为PCB BGA而生

网友:
看颜色就知道了。。黑色的焊完了主板还是黑色呢。颜色淡点的,焊完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活性好,做BGA成功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3  5  v的en没有时电流0.004,强行的拉高,3v,5v,会出来电流0.04,但是不触发,怀疑程序坏了,请教一下 ...

发错地方了哦

网友:
用焊宝,比较好用

网友:
最右面的那个,不适合做BGA,,,

网友:
做BGA还是用点好的吧

网友:
焊锡膏 是最普通的一般是弱酸性 有轻微腐蚀性适用于一般焊接  焊锡膏适合接线焊接很好用稍微有点氧化的不用拿刀子刮很好上锡  焊宝 适用于烙铁 焊台一般主板焊接  不适用于BGA

网友:
追究这个问题干嘛- -能够焊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  5  v的en没有时电流0.004,强行的拉高,3v,5v,会出来电流0.04,但是不触发,怀疑程序坏了,请教一下 ...

连EC型号都不带  这个问题神仙也不知道啊

网友:
图片中这两种我都不用  做维修要对自己好一点

网友:
哪个好用用哪个!

网友:
颜色深的那种焊锡膏最大的问题是对烙铁头有腐蚀性,时间长了烙铁头就废了。右边的也不太好用,不容易上锡,不过焊直插原件问题不大。做BGA就一定要用最好的。

网友:
曾经用焊锡膏加焊电视机高压包没清洗,开机直接打火

网友:
学习了,我都没怎么注意用焊宝还是助焊剂的区别。

网友:
买一罐好点的助焊膏可以用很久了。我半年都没用掉一罐。才几十块一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