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体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6-07-06):
清华同方。  锋锐 V41机器。  不一定那次。就进不到系统里边【滚动条位置不动】  到不了桌面。 大部分时间进入都很顺利。 进系统后用都是正常的。 硬盘换过。 系统做过几种。 都没有解决。来这求助一下。 看有没有人碰到过。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接下来换个主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啦

网友:
杀桥吧,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两种可能性,要么主板,要么U

网友:
如果硬盘,内存条确定是好的,这款机器可以加焊或植球桥试一下吧.

网友B:
用内存检测工具,测试下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内存检测工具,测试下内存

嗯 可以的这种方法

网友(2016-10-08):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换个主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啦

这个我也知道

网友:
先换一下硬盘试试,然后刷一下bios程序

网友C:
清华同方是个奇葩的电脑 一直以为前面的是开关 换了主板才发现开关在后面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清华同方是个奇葩的电脑 一直以为前面的是开关 换了主板才发现开关在后面 。。。。。

换的时候不仔细看一下,这样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的时候不仔细看一下,这样白换了

是的 白换了

网友:
以后维修的时候注意一下就不会出现这样de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