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显卡上的D480芯片参数资料

楼主(2016-07-06):
没找到图上圆圈处的2个D480 BA9N65芯片参数资料

网友A:
D480  --> AOD480   30V N-MOS

VDS (V) = 30V
ID = 25A (VGS = 10V)
RDS(ON) <23 mΩ (VGS = 10V)
RDS(ON) <33 mΩ (VGS = 4.5V)

https://s.taobao.com/search?q=ao ... d=tbindexz_201607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D480  --> AOD480   30V N-MOS

VDS (V) = 30V

牛,谢谢

网友:
随便秒几个管子上去  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一般都是N MOS

网友:
这个就是上下管吧

网友:
那两个不是芯片  是MOS管   不是高端卡的话  想换管子 就在主板上CPU供电处拆下来换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
众人皆醉我独醒,我是疯子我怕谁

网友:
只是普通的2个MOS管而已,从 台式板子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