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掉电

楼主(2016-07-06):
]开机2.几V就掉到0.4在掉到待机。拆机量PL8上没电压[1.1V】打值23不知道正常?查PU7的工作条件正常3脚 19V 5脚3.3V 脚15 5V 14脚5V  13 16脚无输出 。断开pl8 , PL8一端恢复1.1V 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1.1v的阻值正常不会那么低

网友:
23,这个阻值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1.05V的对地阻值本来就有点低!

网友:
怎么不发图    发图方法是图纸打开  用QQ截图功能保存  然后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