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的机器电流跑到0.47 无跳变

楼主(2016-07-06):
  检测各电压都正常,有说这种CPU爱坏。怎么测试好坏呢?

网友:
这种主要刷BIOS,不行就换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还是慢慢查查吧!?

网友:
要快就换板/.

网友:
板载CPU挂了,通病了吧

网友:
这个主板0.47 的电流应该U 没有过,先测量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U 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0.4先测量u有没电压,刷bios试试,不行就只有换板了,u确实爱坏,没有拆机u你承担风险很大的

网友:
LZ赶紧找个BIOS刷吧

网友A:
转换电压也测了吗   测一下U上面电容呗   不行加焊一下

网友:
刷BIOS不行换板 这个CPU不建议搞

网友:
u坏了,呵呵,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压也测了吗   测一下U上面电容呗   不行加焊一下

这个u加焊是没用的

网友:
现在这种机子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测供电都有的话,刷BIOS,换板,这样的U没必要花太多精力细查。

网友:
直接换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