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暗屏

楼主(2016-07-06):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r400的机器 听客户描述应该是点不亮
      客户把机器放这里人就走了 我开机看见电流已经跳上去了应该是亮机了  用手机手电筒一看    暗屏。。。
  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子有个通病就是保险唉坏 、拆机万用表一量直接发现一个保险烧坏  用0厄姆电阻换之 通电开机还是不行  怀疑屏线  订屏线第3天到货换之开机还是不行。
    现在没思路了    求各路大神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这个机器分LCD 和LED 两种高压 ,你换个高压板试一下,主板问题排除以后就是屏线和屏了,屏线你换的是拆机的吗? 这个机器的屏线断线也是通病,拆机的屏线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是好的!还有如果是LCD 屏 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B:
查屏供电是否已经到屏上,如果是LED屏,屏上没有19V也是出现暗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屏供电是否已经到屏上,如果是LED屏,屏上没有19V也是出现暗屏现象

19v没有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分LCD 和LED 两种高压 ,你换个高压板试一下,主板问题排除以后就是屏线和屏了,屏线你换的是拆机 ...

屏线是网上订购的

网友:
暗屏相关也就是 VIN EN PWM等  且该机器的排线都已经排除了重点查下亮屏条件

网友:
现在我严重怀疑是高压条的问题  但是改了几块用一下就黑了  应该是带不起

网友:
实在不行就只有再订个高压条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屏供电是否已经到屏上,如果是LED屏,屏上没有19V也是出现暗屏现象

屏是led的。

网友:
那就查19V没来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