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5 max不充电 解决方法

楼主(2016-07-06):
VIVO X5 max不充电 解决方法, 如图

网友A:
LZ能详细的说下么 表示没看懂

网友:
满满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图有点模糊,要是清楚点就更好了

网友:
你这飞线图也太模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能详细的说下么 表示没看懂

尾插到主板排线断线 跑线路找到对应点飞线即可

网友:
你这飞线图也太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