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c 12298-2 吹吹内存颗粒就能亮机那种,谁搞过?

楼主(2016-07-06):
x1c 12298-2  吹吹内存颗粒就能亮机那种,谁搞过?

具体搞那个,离CPU那么近,都有点怀疑是不是 它坏了。

海力士  尔必达这两种可以吹亮     三星颗粒的供电对地组织偏低 50     吹不亮,,谁手里有好机器,麻烦量下

网友A:
我手里有一个 我等下帮你测量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一个 我等下帮你测量下

谢谢,我量了,三星颗粒的阻止就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量了,三星颗粒的阻止就是低。

哎 我的X1没有修好,郁闷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就修过一个不触发放点好了的。不显示的就没修好过!

网友(2016-08-10):
我的是上电到0.4几掉到0.37

网友:
这机器一般cpu坏得多

网友:
我有个I7 的也是吹了内存就亮 但不知道是哪个坏了 后来都加焊了 客户用了一个多月又回来了

网友:
我这两天也遇到了 我都是直接加焊内存的

网友(2020-03-29):
这个机器通病是CPU吧,你吹内存应该是吹到CPu了。。。上BGA焊一下CPU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