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一台三星 913N显示器 电源芯片炸了

楼主(2016-07-06):
一台三星  913N显示器 不通电,拆机看见六个退的电源芯片炸的不成样了,看不见型号,现在测量发现其它没什么问题,我想请问下各位这个显示器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不知道型号没法修了

网友:

这附上电源板全图

网友:
三星一般用的DM0565.修的都是这个芯片一般

网友:
DM0465功率就够,,。

网友:
DM0565  DM0465 GM0565  三星常用这些芯片  但是还不通用  楼主实在不行  改个通用模块上去吧

网友:
某宝搜电源模块,一大把的

网友:
行我就按各位的型号买一个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虽然说的型号不对,我知道型号了告诉各位如果以后你们遇到了好找型号 ,型号是 TOP246YN,希望对后来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有帮助

网友:
周边测好再换,免的又炸了。  呵呵

网友:
同意10楼 不过一般多脚的管容易老化 赶脚换上相同的管就会好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