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0工作站电源ES7052 1060W 带不动负载维修

楼主(2016-07-06):
联想D20工作站电源,康舒1060W ES7052. 风扇可以转,各路电压均正常,带不动服务器的负载。电容并未鼓包现象。 用功率表测试100W负载时,功率因素为0.5,推断是主动PFC电路未工作。 其中L4981A为主动PFC芯片。测试光耦已经开启,L4981A的工作电压是13V, L4981A的11脚为REF参考电压 5V也正常。 各位高手的经验分析下, 芯片电压正常,参考电压也正常,有可能是主动PFC芯片坏吗? 因为这个芯片是多层板叠加的,很难拆,一定要准确判断。

网友A:
在100W负载时,楼主先测一下大电容的电压多少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100W负载时,楼主先测一下大电容的电压多少V?

300V。     正常的主动PFC的电源 是385V, 现在可以确定主动PFC未工作。 但是不确定主动PFC控制IC L4981A状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0V。     正常的主动PFC的电源 是385V, 现在可以确定主动PFC未工作。 但是不确定主动PFC控制IC L4981A ...

可肯定PFC没工作,但要确定L4981是否正常要有足够的资料和测试数据,比较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肯定PFC没工作,但要确定L4981是否正常要有足够的资料和测试数据,比较难......

你对这个IC 有什么经验的吗, 功能脚都列出来了, 具体还要多测哪几个脚?     换IC 要拆50个插针, 都是无铅大面积覆锡的焊接,一般洛铁都拆不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对这个IC 有什么经验的吗, 功能脚都列出来了, 具体还要多测哪几个脚?     换IC 要拆50个插针, 都是 ...

我没修过此IC的电源,帮不了你.........

网友C:
楼主之前就有论坛上有人碰到过这个芯片的相同电路的电源就是这个集成芯片坏掉的不过它的测试过程是测试11脚基准电压判断出来的不过你不妨换一下这个ic芯片试试或者会死猫碰上死耗子蒙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之前就有论坛上有人碰到过这个芯片的相同电路的电源就是这个集成芯片坏掉的不过它的测试过程是测试11脚 ...

就是有基准电压啊。   如果更换IC方便肯定更换啦。 因为是多片PCB叠加的,拆掉控制电路的子板非常的麻烦,一般烙铁奈何不了, 要锡炉才行。

网友D:
之前去给人家修HP服务器,电源坏了,我都看到电容爆了,我说是可以修,人家偏要换 500RMB给他换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之前去给人家修HP服务器,电源坏了,我都看到电容爆了,我说是可以修,人家偏要换 500RMB给他换一个

有的专用电源,买一个都不止5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专用电源,买一个都不止500元

就是那种服务器上面,很长的一个,直接插上就可以用的,1000瓦的,买的是翻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修过此IC的电源,帮不了你.........

IC好不容易拆开子板 换了,还是主动PFC不工作。 哎,兄弟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