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正常就是不显示黑屏,可以正常关机!

楼主(2016-07-06):
这个机器一接手就感觉机器应该是开了机的··但是没看出任何反应!所以就直接刷了屏程序··和BIOS  ``结果还是一样!就在懊恼的时候突然有一次开机屏幕白了一下很快··不注意看不到的!然后··我就重新开机··聚精会神的盯着屏看···让我看到了点变化···!锁定问题在背光部分···测量了一下···高压板的供电开机亮度调节都正常···;两个大电容上没有升压的电压··!估计是坏了!由于客户急要··又找不到坏的!所以直接把升压的芯片取下重新焊接了一下~说看看运气···结果··OK稳不稳定者个就不知道到了!得出2个结论···修机器一定要看准问题下手··仔细认真··如果要开始能看到!说不定就不需要前面的步骤了!2,高压板··或许也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学习了  一体机高压板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