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显示瞬间掉电进水机

楼主(2016-07-06):
版号 X455LJ故障 进液 屏幕显示瞬间掉电
烘烤俩小时后 拿起机器 发现自动开机 显示后掉电 直接测量PWR_SW 发现0.4V
打开点位发现链接至此 去掉后级电容和复合管 电压还是被拉低 此时只有ec和开机键本身 割断开关键走线 电压正常
换完开关键修复

网友:
送钱的节奏啊,我咋么遇到

网友A:
点位图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
进水机结果就坏了个开关,实在是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可以共享下吗

楼主共享了啊

网友:
楼主你这点位图用什么软甲打开的?

网友:
这钱钱赚的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暂时没接到这样的机器,但是修过类似故障的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这种进水的还是好修

网友B:
这样的PWR_SW 被拉低 还不如直接先测试开关 何必要动刀呢

网友:
彪悍的人生 无需解释

网友:
是开关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PWR_SW 被拉低 还不如直接先测试开关 何必要动刀呢

测试了 有阻值 断开后级 也拉低 发现断线比较省事

网友:
直接秒了  厉害厉害

网友:
测试了 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