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420一体机无语的维修

楼主(2016-07-06):
兄弟7420前段时间故障复印一半全黑,打印复印都是全黑,更换过硒鼓,更换过高压板,都不行!只能尝试换块主板试下,换上后OK了,很高兴!以为就这样完事了,用了一个星期,又来了又是全黑!真是无语,其他都没动,打10张,前面3张都正常,第四张就全黑!机器也没报任何错误!又订了一块板回来装上去又正常了,只管了3天又全黑了,前面换了3块板了,真是无语,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神们进来讨论这个奇怪的问题!总不能一直换板吧,虽说板不贵,但是真够折腾人的!附上更换前后的图片!

网友:
如果换过板还经常出问题,应该考虑一下电源输出有无异常

网友:
电源板输出不正常,这个跟全黑关系不大吧!

网友:
源板输出不正常,这个跟全黑关系不大吧!

网友:
电源板换不就完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激光器你换了吗?

网友A:
换激光器能解决 吧  激光应该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激光器能解决 吧  激光应该有点问题

你的意思是,激光器不稳定,导致烧主板吗?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网友:
感觉是后级负载有问题,才屡烧主板。

网友:
对的 激光不稳定导致烧板  你换再多的板也不够烧

网友:
楼主真心高手

网友:
这几天机子运行还正常,我把激光器,主板,电源一起换了,排除因激光器不稳定,或者电源不稳定的问题!~但接下来还要继续观察看有没问题

网友(2016-08-09):
电源板一起换了应该就OK了

网友:
硒鼓电源板,激光器,能换的都基本换了~?~

网友:
全换不就等同买新的了   我觉得还是高压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吧这样的机子,也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