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P8H61没有内存供电

楼主(2016-07-06):
我直接把RT8120D换了还是没出来点呀测量1脚12V 2 3 4脚没有电压,5脚12V ,6脚没有电压,7脚0.43V,8脚没有电压,重点是不是就查7脚所连接的电路

图中PU13就是RT8120D芯片 第一次使用点位图不知道可对,图中的圆圈蓝点芯片是不是就和7脚相连的,我是把鼠标放到7脚上面右点鼠标然后显示有相同NET的零件点下 不知道可对

网友:
关键引脚 1.5.7

网友:
7脚开启脚的电压明显不对啊,下载个点位图看下

网友:
7脚是电压太低!

网友:
7脚电压低了

网友:
7脚电压太低了,好像要有 0.8V以上

网友:
7脚电压有问题  往前级查查看看是什么东西拉低了

网友:
前级,不然直接换个集成 试一下

网友:
7脚应该是芯片内部上拉

网友:
不知道点位图用的可对

网友:
七脚电压过低,不能开启芯片工作

网友:
第七脚是开启,顺着查一下,电压低的原因吧。

网友:
对得   查找相连元器件  出来的就是相连的 开启不对  换芯片也是没用的

网友:
第七脚是开启  一般都是个Npn三极管 开启的 楼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