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2050 A3机,不管打印还是复印只显示1/10,其他空白

楼主(2016-07-06):
京瓷2050 A3机,不管打印还是复印只显示1/10,其他空白。换过粉,换粉时将显影仓里的粉全清掉,再加入新粉!结果一样,更换过鼓架,激光器都不能解决问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遇到的高手帮忙指导下!附上机打出来的效果图!机器自检状态: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A:
显影棍有没有旋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影棍有没有旋转

显影棍不转,那上面怎么会有字显示!

网友:
对打印机不懂  诚心求教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墨盒问题吗

网友:
看鼓芯上印有字吗?没有就换激光器  再就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影棍不转,那上面怎么会有字显示!

显影辊不转  用完显影辊上面的一点点墨粉就没有了

网友:
显影辊转动是否灵活,再看看转印辊

网友:
看看定影组件上有没有字,有的话估计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显影和鼓没接触好吧  看看呢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网友:
对这种不懂,正在学习中。。

网友:
感觉是没有把粉吸引到鼓芯上

网友B:
问题修好了,就是鼓架进口处的右边那个小铁边歪了,导致鼓和显影仓未靠紧!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修好了,就是鼓架进口处的右边那个小铁边歪了,导致鼓和显影仓未靠紧!

我也想到应该是这故障了·没有还硒鼓测试么·

网友(2016-08-17):
感谢楼主呀,真是好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