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原装机主板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06):
hp  h-drake-rs880-uatx 1.00
故障:不触发  IO是 IT8728F

维修过程:
PCI A14#3.3V正常
IO 67# 待机电压 2.4V  不正常
IO 75# 开机信号  2.4V 不正常
就这两个点,故障大概就出来了。没图纸
估计也就是一路5VSB 转一个3.3VSB供到 PCI A14 #
一路5VSB 转一个3.3V 给开关啊。IO 啊 什么的供电。或者3.3VSB转3.3V。
实际测试发现。是5VSB通过一个5脚IC 转的。看图。

图中 IO 左上角的5脚IC 就是把5VSB转成3.3V IO待机电压的。。没图,也没查到资料。 就直接拉了个3.3VSB 过来。

各位老板。发帖不易。请各位老板打赏下。谢谢。没分了。 就6分了。实在下不了东西了。。江湖救急!

网友A:
这个5脚芯片估计和华硕笔记本板子上的5V转3V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5脚芯片估计和华硕笔记本板子上的5V转3V一样

谢谢斑竹。 恩,看着像 上面简写 25r5

网友:
已经加分 多发帖 下载分应该是够用的

网友:
V星代工的吗?

网友:
学习了,就是抄个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斑竹。 恩,看着像 上面简写 25r5

不用谢,平时多发点贴,不要等到下载的时候才想着要分。也不要太长时间的。只要图文并茂都可以加分的、而且发帖别人评论有争议自己还能学习到更多东西

网友:
ITE一般不是V星的风格

网友:
估计就是7707

网友:
又学到点经验了

网友:
遇到RSMRST 没电压的。 也直接拉了个电压过去。。。

网友:
咋-看,感觉你太马虎,但一想,没图纸,盲修,己很不错了。

网友:
发贴赚分 还是很快的   那个5脚芯片走线一眼就能看出是跟IO67脚连的是吧

网友:
没图纸都能修好 是我就换板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C:
这是什么个原理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可以搞的好也是靠的是经验

网友:
楼主能不能找到图纸,我是3.3V旁那两个电阻烧了,还是谁帮帮测下是多大

网友:
这小五脚,我备了好几个,一直没机会用

网友(2016-08-09):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个原理
强制拉3.3vsb代替atx3.3vsb到开关针工作。

网友:
不错,我也修了一台,谢

网友:
思路清晰,新手值得一学

网友:
RSMRST 信号低最近碰到好几块了。

网友:
之前总忽略这个信号

网友:
楼主不是说 开机信号电压偏低吗,飞一个线是不是两个电压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