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 电感问题 求教!!

楼主(2016-07-06):
手上一台air2  背光电感坏了一个 4R7 请问用相同型号 但尺寸小一点的可以吗  本人不是维修师傅  就是自己动手修 淘宝没买到相同尺寸的

网友:
可以,,只要能焊上去,参数一样就行

网友:
电感差不多的就行  没太大要求   你的电感是怎么了?不通了?

网友:
用相同大小的电感换上去就可以,没有用体积大的同样电感量电视机上面的也行。只要你焊上去不影响就行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
苹果会不会找饼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