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HD3不触发大神来解答下?新板哦

楼主(2016-07-06):
GA-B85M-HD3人家在网上买的已经2年半,现在不触发,检测,开关脚有3.37V,
检测IO:
102脚没电压。
103脚3.37点开关可以拉低
106脚3.37点开关也可以拉低
107脚5V点IO不能拉低,
这样能判断IO坏吗

网友:
大神解答下在线等

网友:
南桥没有返回SLP_S3#信号,要查待机五大条件啊,换IO有啥用

网友A:
8系列主板触发好像条件多了几个

网友:
技加不是都会有图纸吗,顺图纸,再查待机条件,按时序查找。

网友:
这个说不清楚
只能说SLP_S3#信号不对
至于是io拉低 还是桥根本没有返回
只有继续测试了

网友:
如果IO到桥的触发信号没跳变  有可能是IO坏  现在都跳了  就看桥有没有返回S3信号了  查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系列主板触发好像条件多了几个

B85触发和BIOS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C:
你这个板子的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板子的IO是什么型号的?

IT8728F,技嘉很多用这个

网友:
楼主自己实践多点

网友:
南桥周围有没有小强的分泌物  如有 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另外  风枪350度 给南桥来个全身按摩   稍微冷却后开机   表笔点晶振  这个绝招你用了没用啊 楼主?

网友:
用过了啊,就因为是新版,不好搞

网友:
你不放图 也得上个IO型号啊 还有待机正常吗?

网友:
107脚短接不能拉低 也可能断线 得查RTCVCC RTCRST# SRTCRST# 晶振,RSMRST ,VCCSUS3_3  INTVRMEN DSWVRMEN B85主板肯定用上了深度休眠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85触发和BIOS程序有关系吗

没有  BIOS不参与触发

网友:
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呀

网友:
这个可以先加焊IO试试

网友:
按时序查呀,不触发,查待机各个待机条件

网友:
107脚5V 电压不可能拉低。 判断I/O 坏 看桥发出信号没 SLP-3# .开机5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