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画屏

楼主(2016-07-06):
华硕X84H   板号 K43LY   内屏不亮,外接亮,  但是花屏,然后蓝屏,代码  116    论坛里有好多同行遇到这样的问题,现象是一模一样,有的干桥好的,有的说,干显卡,有的说干显存,有的说刷BIOS ,还有的说,是排阻的问题,头都大了,不知道怎么修,我看了下这块板子,显卡和桥,都修过,客户说,以前也是这个问题,修过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哎,还是先从简单的开始吧,上BGA   把桥加焊下,无果,然后在加焊显卡,外接都不亮了,心里暗喜,装上去,内接亮了,装好,用了一下午,没出现问题  OK    花屏照片,我没拍,论坛里太多了,就把我怎么处理的说下,勿笑

网友:
我也遇见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问题。外接也是花屏。还拼命上下跳动的那个。我刚开始还以为屏坏了呢。现在还在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