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20联想手机不充电图解分析-尾插不良引起

楼主(2016-07-06):
s920联想手机不充电图解分析-尾插不良引起

网友:
貌似我接触到的,在主板测到有5V电压但是还是不充电,经常都是换尾插好的,奇葩

网友:
换完后能充电说明是接触不良,非常简单的技术,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就算有5V,电池有问题也是充不进电

网友:
眼看瞎也没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