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的硬盘不认盘,谁有固件么

楼主(2016-07-06):
日立的硬盘能转不认盘,换了个线路板,把8脚 nor flash换上去还是不认,想刷个固件试试,哪位大侠有

网友:
你有工具吗?有工具也没有固件,这样的东西不是随便就能搞的...扔了吧

网友:
我有工具 刷EEPROM 和nor flash 另外还有个问题,把盘拿掉只留一块线路板,能不能识别出盘来?如果线路板是好的

网友:
为什么没人把25FU206里面的固件读出来共享呢

网友:
搞错了 是日立的160G   HDS721016CLA382

网友:
不碰日本仔的盘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其实修硬盘没这么简单